楼主(2014-03-15):
请教论坛的前辈们,热电偶在交变电场下能准确测量温度吗?
老板想把热电偶埋在产品里面,方便运行的时候测量产品温度,实际运行的时候,是紧挨着10000伏高压电!

网友A:
热电偶产生的信号mv信号,易受到强电场干扰,而且还是高压电场,再说安全性也不允许啊。

网友B:
是高周波机吗?太高电压估计不行!容易受干扰!

网友C:
热偶的测试点是导体吗?如果是,他与周围的电磁场有空间的电磁噪声信号传导。但是只要导体有良好的接地和等电位,还是可以的。另外纠正一下,热偶的信号虽然是mV信号,很低,但是热偶输出阻抗也很低,所以他的信号是稳定可靠的。关键是处理好空间的辐射传导。就是接地、屏蔽、等电位的EMC处理即可。

不如自己试一下嘛。

网友D:
10000伏高压电没关系。
交流大电流的干扰厉害。脉动大电流的干扰尤其厉害,例如电焊机。
交流大电流会引起周围磁通的变化,热偶周围磁通的变化会在热偶上形成电流。所以隔离磁场措施很重要,其次高压线的布线与热偶的安装方法有很大的关系:交叉安装会使干扰为0。

网友E:
干式电力变压器温度传感器就埋在线圈里.

网友D:
在变送器或AI输入模块中加入RC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辈这个方法不错,试一试去!

楼主(2014-05-28):
回复 网友C:
热偶的测试点是绝缘材料,我一直在想,热偶的测试线路是两份均质导体直接首尾相连串成一个闭合回路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热电偶的原理:两个不同材质的金属丝,通过点焊接,导致冷端和热端两个不同材质的金属丝两端产生了电势差,而且这种电势差虽热端温度的升高而加大(非线性)。我们通过测量这两个不同金属丝的两端电势差,可以知道他的热点温度是多少。这就是热电偶的测温原理。很简单的。

关键词:不同材质金属丝;冷端热端;电势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辈的意思,我有点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