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5):
怎样在32位Win7中安装Step7V5.4和WinCC7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样在32位Win7中安装Step7V5.4和WinCC7
Wincc 7 可以直接安装

Step7需要至少5.5版本。

如果一定要装5.4,你会觉得很麻烦,首先你需要使用ocan软件修改安装文件,然后还要复制vista下成功安装的注册表文件。

如果你重新安装系统的话:你可以这样装。
首先安装vista操作系统,然后安装step7,最后使用win7的升级安装功能升级到win7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WinCC7.0能在32位Win7中安装吗?可否给我一个Step7v5.5.qq460629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