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5):
罗克韦尔AB的PLC,控制器是1756-L61,控制器面板上面的OK灯常亮,

run灯也常亮,但是IO灯一直是闪烁。电脑通过交换机连接此PLC连接不

上,但是直接连接ENBT可以连接上的。电脑通过交换机连接其他AB(组

成的以太网环网)的cpu是正常的,就是这组cpu就是连不上。RSVIEW

SE画面上也就是关于这组PLC的数据都没有。重新下载组态和程序不行,更换

这组的CPU模块和以太网模块以及背板后都不行。还有就是更换网线了也不行,就差更换输入输出模块了。但是这应该是通讯的问题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急求各位大神赐教了!

网友A:
请问你的ENBT连上交换机后能获取到IP吗?你可以用串口线连接到L61,然后再RSLinx里面把ENBT的网络配置类型设成动态,这样连上网线就能获取IP了。如果你的电脑和ENBT在同一网段,就可以正常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帖都隔了这么长时间了,竟然还有人回复。谢谢啦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把和这个控制器的程序里组态的所有与该控制器的E网模块通讯的E网模块的RPI时间设置成原来的两倍,故障就不存在了。
但是根本原因还是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这样子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