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6):
对于过程控制中的的串级控制遇到了一些疑问, 比如在如温度—流量串级控制中,我们知道温度 主控制器的输出作为流量副控制器的输入(也就 是副控制器的设定值),在以往的单回路控制系 统中我们知道,设定值应该和过程值是有相同单 位的量,那么温度主控制器的输出值,怎么就能 是流量的设定值呢,二者单位也不统一呀?(一 般情况下控制器输出应该是调节器的信号范围 呀,那它怎么与流量扯上关系了呢?)求各位哥 哥姐姐们解答 嘿嘿

网友A:
变送器输出的模拟量都是4-20ma的电流值,作为付控制器的输入怎么不可以呢?

网友B:
过程变量的单位是为了操作的直观性而诞生的,如果你的脑子里都觉得是百分数就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程变量的单位是为了操作的直观性而诞生的,如果你的脑子里都觉得是百分数就好理解了。
我是新手,还有以下疑问1.首先说单回路PID调节,据说控制器SP PV MV都是由0-100%之间的实数表示的,我拿0-5m的液位为例,过程值有两种方式进入FB41,通过PV_PER(0-27648)方式进入FB41内部转换成了0-100%(这种方式我们不做讨论)。我们说另一种方式通过PV_IN进入,首先是 通过A/D将其转换为将0-27648的数值,再通过FC105线性变换为0-5m之间的一个实际工程值,之后送给FB41的pv端,那么进入FB41后 是FB41自动将过程值变换为0-100%的数吗???我查了一下FB41的内部图从PV_IN进来的过程值数据并没有转换成0-100%之间的数(可以看附图1),可以看到SP也没有转换 成0-100%之间的数而是二者直接相减得到偏差。我更不清楚设定值是怎么转换成0-100%之间的数的?我也没给控制实际物理值量程上下限呀。它到底是以什么参考转换的呢 求探讨2.回到串级控制,主控制器的输出是0-100%的一个数对吧这无可厚非,按照所说的如果设定值也是0-100%之间的一个数,那么二者就对应上了。但是我们在给控制器定的设定值时候一般都是设定为5m啊 ,25摄氏度之类的实际数据,并没有给设定值设定一个0-100%之间的数。在(附图2)中是pcs7的一个串级控制的实例项目,我们看到主控制器输出并不是一个0-100%之间的数,而是一个以流量为单位的值,而副控制器的输出为0-100%之间的数,我有点混乱。 说的很绕,不知道大伙听明白没有,呵呵   求探讨 !!

网友B:
现场的液位0-5m的PV工程变量由变送器转为4-20ma信号,再由AD转换器转为0-27648。即PV值。
在PLC中看到的数据是27648,在上位软件中就会将27648转换为5显示在流程图上。
同样由操作工设定SP值=5,再经过上位软件的处理到达PLC的SP值就是27648。这样量程就对应上了。

在串接回路中,如果付环的PV的量程范围也是27648,则主环输出的最大值也必须是27648。
记住:这里的27648就是量程的上限,就是100%,就是20ma,也就是任意的工程量程的上限(这里指的是5m,或其他的流量值、温度值)。

网友C:
正如楼上的网友说的,这实际是个定标问题,即工程单位(如温度、液位等)与规格化变量两者的转换。也就是接口设备把输入范围内的信号转换为自己范围内的可双拟值,只不过这一转换工作是由设备的软件做了,操作人员只需要按常规操作就行了。为方便理解,下图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回复晚了 出差才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场的液位0-5m的PV工程变量由变送器转为4-20ma信号,再由AD转换器转为0-27648。即PV值。
在PLC中看到的数据是27648,在上位软件中就会将27648转换为5显示在流程图上。
同样由操作工设定SP值=5,再经过上位软件的处理到达PLC的SP值就是27648。这样量程就对应上了。

在串接回路中,如果付环的PV的量程范围也是27648,则主环输出的最大值也必须是27648。
记住:这里的27648就是量程的上限,就是100%,就是20ma,也就是任意的工程量程的上限(这里指的是5m,或其他的流量值、温度值)。
首先,对于您的这句话“在PLC中看到的数据是27648,在上位软件中就会将27648转换为5显示在流程图上”我同意,因为是经过一个线性转换即使用FC105(或自行编写FC线性转换子程序)通过设定仪表量程上下限来实现的。
但是,其次,对于您的这句话“同样由操作工设定SP值=5,再经过上位软件的处理到达PLC的SP值就是27648。”我不同意,如果用step7 FB41编程,上位机设定SP为6的话 那么是直接写到对应DB块的DBD6地址上,与过程值比较产生偏差通过控制器计算,最后输出值经过FC106才转化成真正的数字量,通过A0输出的。
最后,回到我的疑惑,PID内部输入和设定值都是0-100%之间的数,这个是怎么实现转化的,假设我设定SP液位为5m,直接将5写到FB41对应的DB中 ,其内部是怎么转化0-100%的呢?如果转换最起码需要提供被控变量的上下限啊 但是FB41并没有对应的参数端口,求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