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6):
请教高人,丹佛斯VLT28出厂设置后,外部端子控制不能启动,如何设置,不胜感激!

网友A:
参数2设成远程控制;
端子18对应的参数302设成7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这两个参数是设成这样的,短接12、18之后LED还是闪,按一下start之后就定不闪,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参数没有设好

楼主:
弄了半天终于弄明白了,出厂设置后确实不能启动的,要改参数

网友B(2014-06-03):
回复 楼主:
大哥还要改什么参数啊,我也遇到用外部端子启动不了,002为0,307为7 ,013为2或4都不得。很急。。。

楼主:
外部复位功能禁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能搞定了,把参数002为0,302为7,304为2,100为1,308为1,设置好了这些之后,用电位器分别接50,53,55端子,12接27,12预18(启动时接)。上电时面板是闪烁的,先按一下启动键,调节电位器就可以看到频率上升了。断电后重新启动后面板不再闪烁,12接18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