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6):
1,WWC201和WWC202 是同一款产品,通过转换开关转换成WWC201或者WWC202的功能(如图1)
图1
2,输入220V电源,通过变压器(图2标注),一路输出DC24V到水位探头,一路输出DC5V到芯片;
3,接线顺序需如图2所示(接线螺丝需确认拧紧):
图2
4,黄色为地线(图2),地线入水一头需去皮放入水中,低于水位开关的位置放置(图3)
图3
5,控制盒右边螺丝位A,B作用相当于开关(图2)。可外接交流接触器,无电压,电流;
  200W以内可不装交流接触器,大功率客可提供电机电压电流参数选配交流接触器(如图4)。
图4
6,指示灯(图2):红色:电源指示灯
               蓝色:水位开关指示灯(不亮时请确认底线或水位开关是否安放好)
绿色:输出指示灯(图2标错为地线指示灯)(亮时表示继电器已和开关AB接通)
7,水位开关线可延长,延长线接头不能在水中,线不能打结,延长线不要接太长(图5)
图5
8,水位探头分高低水位有标示(图6):
图6
9,水位开关安装方式:有卡扣固定安装和套管固定安装两种(图7);
图7
10,水位开关适用环境:清水、自来水、河水、各种污水、弱酸碱水、水处理药剂、纺织印染水、工业废水等。特殊型号也可在纯水、反渗透水或蒸馏中使用;
                     耐污、耐倾摇、耐弱酸碱盐,不怕磁场影响、不怕金属体影响、不怕水压变化影响、不怕光线影响,无盲区,外部无机械可动部件,不怕漂浮物的影响。
                     暂时不适合在高温、油类、强酸、强碱、强盐中使用

网友A:
还要拖地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呵,那可能就是我表述得不够详尽了,有待改进啦,谢谢

网友B:
试验产品吗

网友C:
看着接线很简单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D:
用的是比较放大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