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7200MA15KW变频器电源电路求助?

楼主(2014-03-16):
接修一台东元15KW变频器,是电源板跳火烧坏电源管,型号是C5297,和电路很多小管子,由于小管子Q2.D2等等
炸裂,不知道具体型号,请高手指点,或者有电路图的也可以,谢谢了

网友A:
看样子有点严重啊换板吧

网友B:
自激式开关电源,Q1开关三极管,Q2分流管,用点耐心应该没有问题的,自激式电源电路都差不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高手这个Q2是普通三级管还是场效应管?

网友B:
那肯定不是FET管,NPN还是PNP的你要看电路了,大多数是NPN的,参数就是电流接近1A的,Ft大于一点就可以

网友C:
好像咸老师的变频器图集书上有这个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希望能够和你交个朋友。

网友B:
回复 楼主:
qq:185259702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有点严重啊换板吧
我修过15的,是开关电源坏了,当时拍下来的照片,发给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板子XX宝要价800元,模块和桥堆也坏了,全换怕用户不接受呀,变压器也烧断了,正在想办法重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高手这个15KW的板子变压器有没有坏?可以卖给我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机器修好还给客户了!我是爱莫能助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自己跑跑电路,大致看看这些管子是干什么的。开关电源一般好修。主要看看驱动芯片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今天终于把这个变频器修好了。变压器初级在最里面烧断了,全部拆开重新绕,D!,D4永IN4007代替,Q2用C3807代替,C5297用C5192代替,还换了PC1光耦。模块7MBP75RA120模块,75A桥堆,400V4400UF电容也坏了一个换了个拆机的。大家建议我应该收多少大洋合适?再次感谢提供支持的朋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