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1000ie 变量不够用

楼主(2014-03-16):
如下图,编译提示变量超出系统限制,用的是 WinCC flexible 2008 sp4,这软件在西门子官网下载,免授权的。
想请教下,smart1000ie 除了用这个版本还有哪个版本可以编程的?还是现有软件可以再授权?要用到的变量在3000个左右。

网友A:
这个和编程软件版本有关系吗?

网友B:
估计是免费的功能限制版,跟演示版是一样的,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
如果是项目,考虑购买吧,毕竟项目是用来赚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就知道wincc 2008 sp4有smart系列的触摸屏,其他哪种版本有smart系列的
各位大大指导下。

网友A:
问问西门子热线吧
感觉和编程软件版本没有关系

网友C:
我也用过smart1000ie,wincc sp4画面制作软件,他上面所谓的变量就是你画上去的东西,比如一根线就是一个变量,一个按钮就是一个变量,一个点也是。。。当时我也是超了,就把能删的都删了,减了又减,达到了规定数目。写到屏里,用是好用,但有个问题很烦人,就是特别卡,容易死机(购买的都是正品),按钮反应慢,点动至少要按上1.5秒以上才有动作,就这些吧,应该能解决问题。。。

楼主:
恩,今天问西门子客服了,SMART1000的触摸屏只能支持到800个变量
这是硬件问题,跟winccflex2008没有关系
我要设置的参数很多,没办法删除,只能换触摸屏了

楼主:
哪种10寸的西门子触摸屏可以支持到3000个变量的?
有用过的朋友推荐下。

网友D:
2000多的产品把万八千的触摸屏的功能都实现了
那高端的东西怎么卖呢?

楼主:
SMART1000触摸屏2000多
普通触摸屏确实更容易实现这些功能,偏偏客户就是喜欢西门子的

网友E:
你可以使用新出的TP1200,才万把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