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6):
请教:西门子变频器如何与皮带机进行连锁

网友A:
你说的连锁,是皮带机启动,变频器停止,皮带机停止,变频器启动是吗?如果这样的话,变频器上面也有继电器式的触点,设定一个变频器运行时断开,串到皮带机回路里,皮带机的接触器的常闭串到变频器的运行信号里面,或是常开串到变频器的停止信号里面。

网友B:
对呀,连锁是什么意思呢?皮带机现在是变频器控制的吗?你想怎么连锁呢?介绍下嘛。

网友C:
呵呵,一般来讲,自动化控制,只要提出要求,都能实现,只是要考虑成本因素而已。
楼主现在显然没有提出自动化控制的具体要求,只是进行自动化控制的功能设想而已。

网友D:
提问能再说的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