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6):
请问大神们遇到这种故障从哪里下手,复位以后可以正常使用,可是再过几个小时后又报V相缺相。

网友A:
首先查查是不是缺相呀。

网友B:
有的变频器参数设置里,可以将缺相检测感度阀值设置得高些,甚至屏蔽掉。当然,还是首先要找到原因为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电机都正常,三相电压、电流也很平衡。报故障后停机,复位后能运行。电机肯定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参数里却是可以屏蔽掉输出缺相功能。这个输出缺相功能是通过电流互感器来检测还是三相输出电压来检测的。这个搞不清楚。我来测量时它又很正常,这种故障最烦人的。

网友C:
缺相保护检测信号应该取自电流互感器!

网友D:
回复 楼主:
屏蔽有用吗 试过了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目前还没有报

网友E:
可能是驱动带负载能力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应该是三相输出电流不平衡,但是我测三相输出电流很平衡

网友F:
变频器的问题,直接屏蔽掉即可

网友G:
查一下霍尔看看

网友E:
回复 楼主:
驱动不好是输出缺相而不是电流不平衡

网友H:
变频器功率等级和电机功率等级是否一样?
大马拉小车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I:
修过一台小的海利普也是报这个故障,最后是驱动电路异常

网友J:
按你所说的复位后能正常开机,那么就说明IGBT 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我的思路是首先看一下驱动板子上的电解电容,尤其是PC929 PC923附近的,5V的电容之类的。有可能是这些电容在作怪。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更换全体电容!但不知道是否能帮你的忙。

网友K(2014-04-23):
好好检查一下驱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