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6):
请问各位高手,我现在在做一个企业智能诊断监控软件,通过解读PPI协议将上位机读取PLC各个地址的指令解读出来,但是一条条的读取系统刷新太慢,需要使用一条指令将PLC中连续一片的数据读取上来,现已经实现变量存储区的读取,,对于位存储区(M)、输入过程映像寄存器(I)、输出过程映像寄存器(Q),模拟量输入(AI)却不能连续的读取,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遇见过类似的问题,望能给予解答,,我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拜托拜托

网友A:
呵呵,这地方可是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好地方,免费的思路开阔地。

当需要处理和采集的数据量超大,非常庞大的时候,业界的解决办法通常是采用化整为零的解决办法。
举个例子:
福利彩票的数据量非常庞大,每期销量近4亿,电脑据数量以亿计。怎么在截至后这一两个小时内统计好呢?
如果把所有数据集中给中心处理,就算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也难以胜任。
采用分布式架构,让各区域先处理好结果,再行上传。
软件硬件也一样,如果规定时间单个进程处理不了,使用并行双进程。所以英特尔和AMD发明了多核处理器。

楼主:
按道理来说plc中其他数据存储区是可以一次性读回来的,为什么出现奇怪的数据。举个例子,AIW0的解析读地址是: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4 00 01 00 00 06 00 00 00 EB 16,,在plc中能将数据读回来,但是我用一条指令连续读取AIW0-AIW30指令为: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20 00 00 06 00 00 00 08 16,却不能连续读回来,,实在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是和存储区域有关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只是用在具体事例上运用具体的方法就不好操作了,,,能否有针对性的将这个问题帮我解答一下,这个困扰了我好久了

网友B:
您说的都可以实现,PPI协议可以连续读PLC内部的任何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