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取代S7-200指日可待

楼主(2014-03-16):
西门子于2012年7月推出了高性价比的小型PLC S7-200 SMART,它是国内广泛使用的S7-200的更新换代产品。2013年10月发布了S7-200 SMART V2.0版的硬件和软件。
S7-200 SMART PLC、SMART LINE触摸屏、V20变频器和V80/V60伺服系统完美整合,无缝集成,为OEM(原始设备制造商)客户带来高性价比的小型自动化解决方案。
1.增加了大点数的CPU,CPU有20、30、40、60点的,I/O点数多的CPU的性价比更高,一个模块就可以满足大部分小型自动化设备的要求。
2.价格便宜,CPU分为标准型和经济型,经济型CPU功能略有限制,不能扩展,有继电器输出的CPU CR40/CR60两种。
淘宝网上20点的CPU SR20报价750元左右。40点的CPU CR40的报价与24点的CPU 224的价格差不多。60点的标准型CPU SR60的价格与40点的CPU 226差不多。
3.通信功能强。CPU有一个RS-485口,一个以太网接口。还可以扩展一块485/232信号板。
串口功能和S7-200差不多,支持Modbus RTU、PPI和USS协议和自由端口通信。每个串口最多可连接4块HMI。Modbus主站指令和从站指令读写相同字节数的时间、初始化Modbus RTU的CRC表格的时间不到S7-200的二十分之一。
不用专用的编程电缆,用普通的网线就能下载程序,速度飞快。
以太网接口可提供了20多个连接,可连接8块SMART 700 IE触摸屏。使用GET/PUT指令,S7-200 SMART CPU之间、S7-200 SMART和S7-200/300/400/1200 CPU都可以通信,每条GET/PUT指令可传送200多字节。在GET/PUT通信中可作客户机和服务器。同时可以建立8个主动的GET/PUT连接和8个被动的GET/PUT连接。以太网接口的性能和CP 243-1差不多,相当于白送你一个2000多元的CP 243-1。GET/PUT的向导组态简单到了极致。需要组态的数据不到CP 243-1的一半。多个连接生成的子程序只有一个。
4.标准型的CPU有4路200kHz的高速输入,S7-200仅CPU 224XP有两路200kHz的高速计数器,其他 CPU的高速计数器最高输入频率只有30kHz。
S7-200 SMART有3路100kHz的高速脉冲输出,S7-200仅CPU 224XP的2路高速脉冲输出频率为100kHz,其他CPU只有20kHz。
5.位置控制功能强。支持PWM/PTO输出方式以及多种运动控制模式,可以用向导设置运动曲线,相当于集成了3块S7-200的位置控制模块EM 253的功能,EM 253的售价约2000元。
6.标准型CPU内可以安装一块信号板,有4种信号板。
7.使用通用的4~16G的Micro SD卡(手机存储卡)可以传送程序、更新CPU的固件和恢复CPU的出厂设置。存储卡操作完后不用插在CPU上,使用时不用清除存储卡原有的内容。
8.S7-200 SMART继承了S7-200的优点,编程语言、指令系统和监控方法与S7-200兼容。熟悉S7-200的用户几乎不需要任何培训就可以使用S7-200 SMART。
与S7-200相比,S7-200 SMART的堆栈由9层增加到32层,中断程序调用子程序的嵌套层数由1层增加到4层。
9.S7-200 SMART的编程软件自带Modbus RTU指令库和USS协议指令库,S7-200需要用户安装这些库。S7-200 SMART两个RS-485接口都可以作Modbus RTU通信的从站,S7-200 只有一个RS-485接口可以作Modbus RTU的从站。
10.编程软件功能强大,使用方便。可以同时打开和显示多个窗口。变量表、输出窗口、交叉引用表、数据块、符号表、状态图表均可以浮动、隐藏和停靠在程序编辑器或软件界面的四周。S7-200 SMART的帮助增加了搜索功能。
11.编程软件有高速计数器、运动控制、PID、PWM、GET/PUT、文本显示、数据日志的向导。有PID整定控制面板,运动控制面板,和组态SMART驱动器的工具。
12.数据记录用CPU内的8MB EEPROM保存,S7-200 用插入的存储卡保存。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1200是不是定位跟200差不多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00是不是定位跟200差不多呢
1200定位在300和200中间

网友C:
没用过。但看了楼主的帖子就很有信心了。

网友D:
没有足够的产量
软件兼容性也差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1200是不是也是新产品呢

网友E:
又有新东西可以玩了啊 升级版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2010年就出了。在欧美,1200基本上取代200了。

网友F:
人家说的是SMART 便宜的PLC
1200比200功能强一些的

网友G:
s7-200已经不生产了,smart就是为替代200而生,指日可待是理所当然啊

网友H:
还没用过SMART, 下次用一回。

网友I:
已经用过3台了,用网线下载、在线,确实非常方便,是我想要的,因为单位用的高端控制器一直只用网线。可惜的是好像供货不足,有些型号直接告知没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已经用过3台了,用网线下载、在线,确实非常方便,是我想要的,因为单位用的高端控制器一直只用网线。可惜的是好像供货不足,有些型号直接告知没货。
看来普及工作任重道远。

网友K:
看了以上介绍,感觉很好!S7-200SMART有没有专用模拟量输入模块?运算速度是否比S7-200块些?

网友L:
顶起!!!希望取代S7-200之后价格不要那么高就好啦!!!

网友M(2014-06-24):
引用 楼主:

西门子于2012年7月推出了高性价比的小型PLC S7-200 SMART,它是国内广泛使用的S7-200的更新换代产品。2013年10月发布了S7-200 SMART V2.0版的硬件和软件。
S7-200 SMART PLC、SMART LINE触摸屏、V20变频器和V80/V60伺服系统完美整合,无缝集成,为OEM(原始设备制造商)客户带来高性价比的小型自动化解决方案。
1.增加了大点数的CPU,CPU有20、30、40、60点的,I/O点数多的CPU的性价比更高,一个模块就可以满足大部分小型自动化设备的要求。
2.价格便宜,CPU分为标准型和经济型,经济型CPU功能略有限制,不能扩展,有继电器输出的CPU CR40/CR60两种。
淘宝网上20点的CPU SR20报价750元左右。40点的CPU CR40的报价与24点的CPU 224的价格差不多。60点的标准型CPU SR60的价格与40点的CPU 226差不多。
3.通信功能强。CPU有一个RS-485口,一个以太网接口。还可以扩展一块485/232信号板。
串口功能和S7-200差不多,支持Modbus RTU、PPI和USS协议和自由端口通信。每个串口最多可连接4块HMI。Modbus主站指令和从站指令读写相同字节数的时间、初始化Modbus RTU的CRC表格的时间不到S7-200的二十分之一。
不用专用的编程电缆,用普通的网线就能下载程序,速度飞快。
以太网接口可提供了20多个连接,可连接8块SMART 700 IE触摸屏。使用GET/PUT指令,S7-200 SMART CPU之间、S7-200 SMART和S7-200/300/400/1200 CPU都可以通信,每条GET/PUT指令可传送200多字节。在GET/PUT通信中可作客户机和服务器。同时可以建立8个主动的GET/PUT连接和8个被动的GET/PUT连接。以太网接口的性能和CP 243-1差不多,相当于白送你一个2000多元的CP 243-1。GET/PUT的向导组态简单到了极致。需要组态的数据不到CP 243-1的一半。多个连接生成的子程序只有一个。
4.标准型的CPU有4路200kHz的高速输入,S7-200仅CPU 224XP有两路200kHz的高速计数器,其他 CPU的高速计数器最高输入频率只有30kHz。
S7-200 SMART有3路100kHz的高速脉冲输出,S7-200仅CPU 224XP的2路高速脉冲输出频率为100kHz,其他CPU只有20kHz。
5.位置控制功能强。支持PWM/PTO输出方式以及多种运动控制模式,可以用向导设置运动曲线,相当于集成了3块S7-200的位置控制模块EM 253的功能,EM 253的售价约2000元。
6.标准型CPU内可以安装一块信号板,有4种信号板。
7.使用通用的4~16G的Micro SD卡(手机存储卡)可以传送程序、更新CPU的固件和恢复CPU的出厂设置。存储卡操作完后不用插在CPU上,使用时不用清除存储卡原有的内容。
8.S7-200 SMART继承了S7-200的优点,编程语言、指令系统和监控方法与S7-200兼容。熟悉S7-200的用户几乎不需要任何培训就可以使用S7-200 SMART。
与S7-200相比,S7-200 SMART的堆栈由9层增加到32层,中断程序调用子程序的嵌套层数由1层增加到4层。
9.S7-200 SMART的编程软件自带Modbus RTU指令库和USS协议指令库,S7-200需要用户安装这些库。S7-200 SMART两个RS-485接口都可以作Modbus RTU通信的从站,S7-200 只有一个RS-485接口可以作Modbus RTU的从站。
10.编程软件功能强大,使用方便。可以同时打开和显示多个窗口。变量表、输出窗口、交叉引用表、数据块、符号表、状态图表均可以浮动、隐藏和停靠在程序编辑器或软件界面的四周。S7-200 SMART的帮助增加了搜索功能。
11.编程软件有高速计数器、运动控制、PID、PWM、GET/PUT、文本显示、数据日志的向导。有PID整定控制面板,运动控制面板,和组态SMART驱动器的工具。
12.数据记录用CPU内的8MB EEPROM保存,S7-200 用插入的存储卡保存。

廖老师,SMART 200的模拟量处理量么有200多啊 模拟量太少了 最多24路 但是200可以32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M:
V2.0版的S7-200 SMART最多37点模拟量I/O。

网友M:
引用 楼主:
V2.0版的S7-200 SMART最多37点模拟量I/O。
是否已经面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V2.0版的S7-200 SMART最多37点模拟量I/O。
是否已经面世呢??
V2.0硬件可带6个扩展模块,每个模块4AI/2AO,信号板1AO,共37点。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V2.0版的S7-200 SMART最多37点模拟量I/O。
是否已经面世呢??
V2.0硬件可带6个扩展模块,每个模块4AI/2AO,信号板1AO,共37点。
廖老师意思SMART 200的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都要比200的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