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柜的可控硅的判断

楼主(2014-03-16):
我厂有一直流柜,6个可控硅,500A的。由欧陆590控制.现象是空载试车运转,加上负荷就不转了。我厂是做铝钛硼的,,类似于拔铝丝。我用万用表检查有一个可控硅阴,阳极绝缘程度不够为2兆欧母,是在散热片量的。把这个可控硅从散热片取出量为无穷大。取一个新可控硅量阴阳极为无穷大,装上散热片量阴阳极阻值为5兆欧母。可是生产时一切正常。我有点想不通,希望同行给与解释一下。图像0142
图像0141
图像0143

网友A:
是否有3个电流传感器?如果是,可能是可控硅故障导致的缺相,在电流检测电路中有保护的缘故。空载时电流小检测不出,从而运行正常。带了负载就是大电流了。

楼主:
没有电流传感器啊.

网友B:
590没有报警吗?

网友C:
要将外围线路断开测量

网友D:
散热器上接几个可控硅?一般用万用表的R*10档,将黑表笔接阳极,红表笔接阴极,万用表指示应该无穷大,用一根线把黑表笔同控制极相连,表针在60-200欧左右,再把控制极和黑表笔断开,仍然有60-200欧,这就表示可控硅是正常。

网友E: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挤压跟不挤压测的数值不同。

楼主:
外围的线都断开量的,590没有报警啊.散热器有6个可控硅,2个为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