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6):
菜鸟提问:在系统初始化后进入触摸屏等待参数输入的梯形图是怎样的结构?

网友A:
等待参数输入的梯形图是?
不明白你的具体意思

楼主:
对呀,就是请教初始化后进入对话界面的梯形图如何做。

网友B:
好像真的不明白什么问题……

网友C:
   在PLC里编程吗?

网友D:
梯形图不是写到PLC里面么,怎么弄到触摸屏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