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断机

楼主(2014-03-17):
液压式裁断机,试模具的时候,油压压力是怎样控制的?不同的模具都能够适应,如何实现的?

网友A:
加个压力表啊,然后调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压啊
但是现场只有两个单边阀,一个打开就下压,下压到极限如果不打开另一个阀油泵电机就会卡死。
只打开另一个阀是无法下压的。
调试模具的时候应该打开什么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压力表啊,然后调压阀
每次模具厚度都不一样,如果不需要压力表,只用油路如何实现?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加个换向阀的,你下压到自己的要求的位置它就换向。我见过一种非标机器上,油缸向前推动机械结构,机械结构上有个铁块(位置可调),到位铁块推动换向阀,油缸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加个换向阀的,你下压到自己的要求的位置它就换向。我见过一种非标机器上,油缸向前推动机械结构,机械结构上有个铁块(位置可调),到位铁块推动换向阀,油缸回去。
嗯,这个行得通,我拆卸裁断机的时候发现只有两个单边的电磁阀,并未见其它阀,但其能够实现冲压时有力,试模时候力度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