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7):
如图所示,橡皮轮由伺服电机直接连接带动,两个橡皮轮压紧传送铝型材进行冲孔。

要求:1 冲孔精确  (靠摩擦力传送难免打滑啊,怎么办?)
     2 作业迅速(一分钟冲250下)

网友A:
只要对冲孔位置精确定位即可。橡皮轮张紧打滑就不重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滑了,还如何精确呢?

网友B:
如果送料长度是死的话,可以做机械靠山检测,滚轮可以不用伺服,   要不把滚轮的材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送料长度是死的话,可以做机械靠山检测,滚轮可以不用伺服,   要不把滚轮的材质换了
长度是固定的3M,但是如果用机械顶住,那样输送的速度就无法保证了。  换滚轮材质?什么材质合适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不是有定位信号嘛,与打不打滑无关呀。只要定位准确不就OK了?达不到定位位置,电机就转嘛。达到了骤停。并考虑惯性的冲量和位置的偏差修正。那个橡皮轮不用管它,只要能有足够的摩擦力使铝件运动即可。

网友C:
一分钟冲250下,就是每秒钟冲4下,可见速度之快呀。
话说不用伺服以及电气设备定位,只能依靠高精度的机械结构了,楼主进行设备技改吧。
所以说,机电一体化,当机械设计足够精细的时候,电控只是辅助了,不需要很精密的电气设计了。
怎么办呢?对,加装模具进行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分钟冲250下,就是每秒钟冲4下,可见速度之快呀。
话说不用伺服以及电气设备定位,只能依靠高精度的机械结构了,楼主进行设备技改吧。
所以说,机电一体化,当机械设计足够精细的时候,电控只是辅助了,不需要很精密的电气设计了。
怎么办呢?对,加装模具进行定位。
谢谢 您的建议 我可能高估的速度了。100多下应该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有定位信号嘛,与打不打滑无关呀。只要定位准确不就OK了?达不到定位位置,电机就转嘛。达到了骤停。并考虑惯性的冲量和位置的偏差修正。那个橡皮轮不用管它,只要能有足够的摩擦力使铝件运动即可。
请问定位信号怎么来?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位置信号的获取,在伺服控制中是一个基本的问题。需要把位置传感器安装在需要停止的位置点附近。或者由编码器原始零点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信号的获取,在伺服控制中是一个基本的问题。需要把位置传感器安装在需要停止的位置点附近。或者由编码器原始零点确认。
位置传感器如何工作的呢?  是不是接近开关?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用沿触发。确定位置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沿触发。确定位置到信号。
在接近开关检测频率相同的情况下,伺服电机以不同的速度输送铝材,接近开关检测到的位置总是有偏差

网友D:
我们剪板机的定位编码器装在被动辊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剪板机的定位编码器装在被动辊上的
编码器是怎么检测板的移动的呢?

网友E:
一分钟冲250下,就是每秒钟冲4下,可见速度之快呀。
话说不用伺服以及电气设备定位,只能依靠高精度的机械结构了,楼主进行设备技改吧。
所以说,机电一体化,当机械设计足够精细的时候,电控只是辅助了,不需要很精密的电气设计了。
怎么办呢?对,加装模具进行定位。

考虑用凸轮机构或连杆来做吧,稳定又能把精度控制好,(间歇分割器不就是这种原理)光电这种检测到了还要让电机停达到你这种效率几乎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分钟冲250下,就是每秒钟冲4下,可见速度之快呀。
话说不用伺服以及电气设备定位,只能依靠高精度的机械结构了,楼主进行设备技改吧。
所以说,机电一体化,当机械设计足够精细的时候,电控只是辅助了,不需要很精密的电气设计了。
怎么办呢?对,加装模具进行定位。

考虑用凸轮机构或连杆来做吧,稳定又能把精度控制好,(间歇分割器不就是这种原理)光电这种检测到了还要让电机停达到你这种效率几乎不可能;
送料是人手送的啊,是随机的。

网友F:
用电机是无法保证精度的,这个要在模具上想办法,伺服送料到须要的长度,然后模具用来精确定位。在料进入模具时,模具上的定位冲针打一个定位孔,再次送料时,这个就进入了下一步的定位针里面。这是连续模最基本的做法。这个时候,就算是有一点误差,也被定位针管住了。精度可以达到um级。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位置信号,不是转速信号,到达位置立刻停,这是位控的基本特征,与运行转速无关,对于过冲的问题,可以做刹车或者过冲的位置修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到达位置,也是伺服电机的转了几圈来计算的。没有其他传感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便是这样,也没有问题,用伺服电机自带的编码器z信号作为原始的零点信号,然后确定位置时,用数A脉冲数作为满度信号。每次累加计脉冲数到达位置,但是这样会出现偏差,过一段时间要重新回到原始位置确认零点和满度,作为矫正。

所以,如果外部有一个位置信号,可以随时的修正读数误差。会好得多。没有外部的位置信号,就会麻烦些,需要经常的确认原始零点和满度脉冲数,以消除累积误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剪板机的定位编码器装在被动辊上的
编码器是怎么检测板的移动的呢?
带材带动测量辊、编码器采集信号。编码器与测量辊直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剪板机的定位编码器装在被动辊上的
编码器是怎么检测板的移动的呢?
带材带动测量辊、编码器采集信号。编码器与测量辊直连
测量辊与铝材之间如何做到不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