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看懂,请人帮忙下。讲解下,大师们

楼主(2014-03-17):
(无正文)

楼主:
不懂,大师帮忙

网友A:
你这只是控制部分电路,主电路呢,没法看懂

网友B:
是不是车床的控制线路。

楼主:
DCF电磁阀JJKG是接近开关

楼主:
是普通的铜排机,工作原理是手动、自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图纸的右边可看做是主电路,不过最好说明各个元件控制哪个部件比较好。
比如说KM2——电机等,控制电路的中间继电器更是需要说明。

网友D:
先了解控制要求和元件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根据你的面相看似特级大师的你能不能帮我指点指点呀,它是一个铜排加工机,有手动自动区分的,DCF、JJKG、ZD、SD、KA分加别是电磁阀、接近开关、自动按钮、手动按钮、中间继电器这些,右边电路图听工程师说是电机什么降压启动线路,左边是控制电路,问工程师怎么开此图,他说了下,我听不懂,像天书一样的,又不好问了,请你这大师帮忙指点。

网友E:
这图画的也太环保了。横图竖图都有。

网友F:
呵呵,想看懂一张电气设备电路控制的原理图,那里有那么简单的呀。
楼主请提供设备工作的流程图,请标识电气原理图里面的各个原件中文名字以及中文功能,还需要将设备图片拍照上传。

网友G:
看着应该是单相电机,单相电机用降压启动吗?自己写下动作过程或是工艺过程,在对着看图纸应该能明白大部分了。

网友D:
自己一点一点啃吧。
我没时间哈,我也在改这种原理接线图,改成点对点,帮助不懂原理的工人们接线。

网友H:
这张控制图上的转换开关怎么没有接通的位置标志。

网友I:
只看懂一点

网友J:
只看到手动自动了

网友K:
右边是星三角,KM1是主接触器,KM3是星形启动,KM2是三角形运行,还有过载,启动,运行指示灯,这样就不难画出一次图了。三角运行时断开时间继电器,热继电器是接在主接触器下的,星三角是用220V控制的,而左边的是直流24V,左边的有的线连接看不清,不好跟你分析。

网友L(2014-06-08):
这电路画的太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