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7):
关于port1和port2分别与变频和PLC通讯,为何通讯不起来?

网友A:
没设置好吧?

网友B:
这种问题让人怎么回答呢,太宽泛了,说得具体些

网友C:
啥PLC都没有,通信个啥

网友D(2014-10-23):
肯定没设置好。

网友E(2014-12-12):
你得先检查通讯参数、通讯指令有没有写好,再查查通讯指令是否有报错!

网友F:
如果通讯参数、通讯指令都没问题的话,还得看看通讯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