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7):
给客户做方案,想了解有没这样调压器,可以根据给定信号(0-10v,或4-20mA)输出电压在0~250V正弦变化。功率大概需要6KVA。

网友A:
没有也可以找厂家定做啊 电动调压器结构和这个很类似

楼主:
很多厂不专门定做,所以问问

网友B:
应当有的,这个好像不难吧。类似于变频器吧

楼主:
反正找了好几家厂,都没这样产品,普通调压器或电动调压器倒是有很多

网友C:
不定做也可以,自己制作,关键是成本而已。
自己买一个手动调压器,装步进或者伺服。

网友D:
可以做,但是得有一定的数量,少了成本合不来

网友E:
电动调压器可以实现,给0-10V对应电动调压器的执行器0-100%开度即可。

买一个交流调压器,去掉手柄,在手柄输出轴上装一个伞齿轮,电动执行器与其对接驱动,通过加0-10V,对应执行器开度0-100%就可以了。

自己做也行。

网友F:
这个应该不便宜

网友G:
电磁调速电机的控制器,电路基本与其相近,也是以低压输入,控制高压输出。
不过,需要进行适当改动。

网友H:
这个真有的,实验设备会用到。

网友I:
可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