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7):
我们工厂设备上已经使用西门子PLC和工控机,是之前一个供应商做的,现在我们工厂想自己开发一套上位机监控系统软件,将所有PLC管理起来,包括数据的采集、控制等。
不知道难度有多大?有哪些难点要克服?

网友A:
如果你用的工控机走的是以太网 哪你加个交换机 就可以了 拉一根网线 可以组建多台电脑实现监数据 前提是以太网普通网线就可以 具体情况 还是要具体分析。

网友B:
上位机不懂,plc方面难点是搞好通讯协议还有确定你要监控的数据所在的存储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控机和PLC的通信协议没有的

网友C:
把全厂的设备连接到一台电脑进行监控、控制,想法不错。
但是你的设备要是使用不同品牌的PLC就麻烦了,而且PLC必须预留有通信接口,否则你还得购买通讯组件进行扩展。
实现的方法一般会采用工业以太网的方式,但是你要先看看你的设备是否支持,否者改造设备,将是一笔巨额费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PLC主要是西门子(型号:314-6CG03-0AB0)的,也有其他的,请问高手是否做过类似项目?一般怎么下手?需要哪些条件?现在还在茫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不懂,plc方面难点是搞好通讯协议还有确定你要监控的数据所在的存储区。

我说的上位机就是一台PC,运行一套监控软件;
通讯协议都是标准协议吧?哪里可以获取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不懂,plc方面难点是搞好通讯协议还有确定你要监控的数据所在的存储区。

我说的上位机就是一台PC,运行一套监控软件;
通讯协议都是标准协议吧?哪里可以获取到?

西门子通讯协议不公开,但是你只有1个方法得到,例如,收购西门子,当然,这可能不大可能。

你可以使用组态软件,西门子自己的Wincc或者其他家的。也可以使用西门子Prodave软件提供的Dll,用高级语言去通讯。

无论使用组态软件还是Prodave,你都无法避免不付钱,当然,你无所谓版权意识这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高级语言编写能力差的(C,C#,VB),那么选择组态软件,否则可以自己尝试一下高级语言编写。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点;

现在关键是设备包括PLC系统等都是之前一个厂家做的,现在我们自己要在他们的基础上做,难度大吗?应该如何下手?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试试自由口通讯吧。PLC里也要编程。

楼主:
自由口协议时怎样的?

网友E:
PLC需要编程的。你有原程序吗?
还有硬件支持吗?PLC有多余的通讯口么,或者加国产的以太网通讯模块,不需要编程。

网友F:
可以做成客户机、服务器模式,用opc通讯,从现场的电脑、而不是PLC中拿数据。有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的qq 123210142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最好就是从工控机中取数据
每台工控机接了多台PLC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