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炜PLC线求助!

楼主(2014-03-17):
哪位大侠知道丰炜PLC与电脑的连线怎么做,谢谢了

网友A:
自己水平可以的话,找图,买个USB的头,焊接连线就ok了

网友B:
我有成品,蓝色的。usb口的。不过好像是里面有芯片吧。

网友C:
普通的电话线插头就可以

网友D:
说清楚PLC具体型号?丰炜板式PLC就没那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