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7):
用winccflexible sp2版本的软件通过MPI与TP270可以实现正常通讯下载,但是用sp4版本的软件就通讯不上,这是什么原因呢,望各路前辈指点迷津(PC/PG接口都设置了,地址波特率都没问题,因为用sp2的版本通上讯了)

网友A:
应该和软件版本没什么关系

网友B:
也许flexible版本高了,要求更新的tp270固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更新下试试吧,非常感谢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更新下试试

网友C:
是否需要更新一下TP270的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听前辈们指导感觉应该是这个问题,明天更新下试试

网友D:
更新文本的固件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把sp4的更新文件拷到sp2版本电脑下,通过os更新可以用sp4版本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