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7):
伺服控制中,为什么有用模拟接口控制速度与位置呢?
速度好理解,位置控制的话,通过编码器闭环控制,难道比脉冲控制闭环更精确?
比如西门子的FM254。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这种情况,伺服控制方式改用模拟量控制呢?

网友A:
模拟量来控制位置,相当于控制器来做位置环,利用调节速度的方式来进行位置定位,利用驱动器的分频输出来测试行程,并据此模拟量来调整运行速度至所需位置,也就是位置环做到控制器上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有机会一起探讨,私信联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做过这样的案例?据说高速的情况下都这样来做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现在是碰到这样的问题,还是其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