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的4---20MA

楼主(2014-03-17):
有24V 电源,想给AI 一个4----20MA ,请问我直接串联一个电位器 0----10K 的电位器,能实现吗。

网友A:
最小阻值=24V÷20mA=1.2KΩ , 最大阻值=24V÷4mA=6KΩ
电位器阻值调整范围在1.2KΩ~6KΩ之间,0~10K可以用,但要注意调节范围。。。
为防止阻值调得过小,最好再串上一个1.2KΩ/1W固定电阻

网友B:
如果输入阻抗是500欧姆,就如图示即可。如果AI输入阻抗是250欧姆,那就要在修正一下700欧姆的那个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