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7):
现在手头有2台德玛M系列的变频器控制2台电机做流水线,一个电位器同步2台,另用一电子尺微调其中一台变频,求指教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A:
主从控制就可以,简单

楼主:
如图 这是变频器控制端子,电位器3个脚接一台变频GND AI1 12V,然后把2台变频的AI和gnd接在一起实现同步,把电子尺微调另外一部变频。请教各位如何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A0给定另外一台变频的输入这样子吗?我试过了,另外一台没动静 - - - -

网友B:
一个电位器同步2台,另用一电子尺微调其中一台变频,微调的变频器速度控制按照辅助给定的方式

另一个方案,采用同步卡+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