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7):
最近收了7台韩国电主轴,最开始看到这个家伙的时候不知道是个电机呢,以为是个啥呢,后来仔细看了看发现是个电主轴,是切割陶瓷用的,比如硅  芯片之类的。是韩国产的yewontech空牌子的,2。2kw 220v的,拿回来之后找了一个清洗了一下,然后我就弄个富士2。2kw 220v变频器启动了。刚启动,电机刚转就报过电流,电机转了几圈而已,于是调节低频率3hz结果还是不怎么转,电流就到了5a多,还不到1分种,后面有个眼就开始冒烟了,一股怪味,赶紧断电。最近几天才听到了,原来空气主轴必须通入空气,因为他没有轴承,靠气把主轴给悬浮起来。基本知识不够导致浪费了一个主轴。
[upload=jpg]/uploadImages12/978cfe8463d9c3e163b907d8a222a130006721a6.jpg#电主轴全.
电主轴前面

电主轴全

电主轴后面

网友A:
电主轴用普通的变频器不行,你可以查一下他的工作频率,再选择相应的变频器。
我们这里电主轴都是专用的中频变频器。

网友B:
棒子的东西也可以啊

网友C:
主轴上应该是技术参数的,我这的主轴要油雾润滑,水冷。

网友D:
学习了。见多识广。

网友E:
真还没用过。

网友F:
真是长见识啦!请楼主继续。。。。。。

楼主:
变频器任何品牌能到400hz都可以,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通气把主轴给悬浮起来,就像磁悬浮一样的道理。我用的是台达的a系列的变频器,配套的。今天都卖了,客户是浙江的做切割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变频器任何品牌能到400hz都可以,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通气把主轴给悬浮起来,就像磁悬浮一样的道理。我用的是台达的a系列的变频器,配套的。今天都卖了,客户是浙江的做切割用。
大部分还是不适用的,会出现过流。容易烧线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变频器任何品牌能到400hz都可以,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通气把主轴给悬浮起来,就像磁悬浮一样的道理。我用的是台达的a系列的变频器,配套的。今天都卖了,客户是浙江的做切割用。
大部分还是不适用的,会出现过流。容易烧线圈的。
我们这都用1000HZ的变频器。实际工作在600HZ。

楼主:
对,是600hz我这个台达 的a系列的拿回来就是600hz的,但是我奇怪的是7台变频器现在起痘给你都是oc故障,全部恢复出厂也不行。怎么会7台都坏了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是600hz我这个台达 的a系列的拿回来就是600hz的,但是我奇怪的是7台变频器现在起痘给你都是oc故障,全部恢复出厂也不行。怎么会7台都坏了呢。
是变频器不适合。用VFD-B的就 可以了,或则VFD-VE。富凌DZB100H的也可以.

网友H:
新知识 学习一下

网友I:
气悬浮啊

网友J(2017-07-19):
这个主轴还有吗?

网友K:
这个还真没见过!

楼主:
早买完了,一个人收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