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详解,图片如下

楼主(2014-03-17):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温度超过60度时如果过了3秒然后温度指示灯就会一闪一闪的(Q9.5就是温度高的灯),我不知道这个M101.4是什么个情况,我查了整个程序M101.4就相当于是一个输入条件!

网友A:
感觉应该和灯闪有关系,通过M101.4提供一个固定的脉冲使灯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和灯闪有关系,通过M101.4提供一个固定的脉冲使灯闪!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C:
组态中将MB101设置成时钟存取器,就是这样的效果了! 你查一下CPU的硬件组态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D:
楼上讲的在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具体怎么查呀?详解一下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哪个地方看它提供的脉冲呀?

网友A:
你描述说 Q9.5温度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这不就是脉冲信号吗?
你在从其他的地方找找M101.4吧,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