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7):
我这自动化设备里面都没有装漏电保护器,还有除了漏电短路也会跳闸吗

网友A:
漏电保护器<又名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简称RCD>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不带过载.短路保护.仅有漏电保护的RCD.也称为漏电开关.

第二带过载保护.短路保护和漏电保护的RCD.也称为漏电断路器.

第三没有过载.短路保护功能.也不直接分合电路,仅有漏电报警作用的RCD.也称为漏电继电器.一般用于不断电的重要场所.

网友B:
其实控制柜里很少看到漏电保护器的

网友C:
主电路是肯定不用漏电保护的,随便哪里有点接地主闸就会跳,任哪个厂也受不了啊,顶多末端的小型设备或插座之类的用一下

网友D:
我是没装过的。

网友E:
电热管用漏电开关。其他不用,接地。都装漏电开关就有的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主电路是肯定不用漏电保护的,随便哪里有点接地主闸就会跳,任哪个厂也受不了啊,顶多末端的小型设备或插座之类的用一下
不过门上一般有引到大闸的线圈

楼主:
谢谢了,长见识了

网友G:
有些潮湿的环境要安漏电保护器,如理石切割机,干燥的就不用安装.

网友H:
一直都没装过

网友I:
一般漏电保护器用在手动,电动工具一类。设备没有用的。

网友J(2014-04-21):
进口设备没发现装漏电保护器的,工厂有接零或接地保护,装了很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