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7):
TK6070IK怎么装USB驱动呢,我有USB数据线

网友A:
普通的usb 2.0的驱动不就行吗?

网友B:
上网找一下usb转串口的驱动,芯片估计都差不多,可以试试。

网友C:
USB驱动在软件的在安装文件里面,接上硬件后按提示在安装文件里面找,有一个USB驱动的,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D:
插上通电会自动提示,找到对应的驱动位置就OK了;

网友E:
不用去找驱动去安装 插上后接口对应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安装文件里面哪个文件

网友F:
在安装目录里

网友G:
7楼比较详细,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说的很详细。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