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流风机散热改为电机自转散热

楼主(2014-03-17):
我们单位有几台变频电机都是轴流风机散热,由于24小时开机老是烧轴流风机跳开关,有时都不跳,用手摸有没有风,才知道坏了。车间有空调,干脆换成自转散热(像普通电机一样散热).主轴后钻孔开牙
用原来的轴流风机风叶
安装试机
没以前的风大但还是有一定的散热

网友A:
这种做法需要确认电机最低转速必须要超过30Hz以上才是安全的。否则,轴流风机倒是没有了,该轮到电机被烧坏。当然,转速不低于30Hz,还是安全的。

网友B:
楼主你难道就按图三来让马达运转使用了?导风罩呢?也就是马达后面的扇叶罩。
没有导风罩效果要差很多的呀。

网友C:
低速时散热效果比较差。

网友D:
单独加装散热电机,使其一直工作在工频
你这样做,低频时散热会不够!

网友E:
运行一段时间再说吧

网友F:
这样也麻烦!

网友G:
我们直接弄一台鼓风机在边上吹风

网友H:
公司就一台变频电机,这个散热风机还真没坏过。

网友I:
电机大可以装一台风机。

网友J:
如果有变频可以用变频输出信号控制散热风机的启动和停止(如:运行中输出),不需要24小时运行。长时间运行肯要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的,没上图而已

网友K:
低速散热不好了阿

网友L:
买质量好的用上个一年没有问题。

网友M:
首先要确认电机低频工作时间的长短,实在不行换变频电机吧!

网友N:
楼主把改善前和改善后的图片发出来对比一下可以么

网友O:
加一个风扇罩散热比较好。

网友P:
变频电机低速时,利用自转风扇就不好了。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Q:
低速运行散热差,不要把变频电机烧了!

网友R:
如果高速还勉强可以;
如果长时间低速运行,这个方法并不可取,还是直接用外部供电的风扇装上;

网友H:
不行就拉个轴流风机对着吹啊,低频时没速度这么办,那个要烧电机的。

网友S:
电机屁狗后面加一个小风扇吹咋样?

网友T:
长时间用低频够呛

网友U:
应该不提倡这样改

网友V(2019-07-15):
在此学习一下

网友W:
有一个问题大家几乎都没注意,就是电机的负载率,如果不是满负荷运行,就不要担心低频时的散热问题。记得我刚干电工那会,到一工地见水泥搅拌机的拖动电机无风罩无扇叶,老电工说没事的都这样几年了。事实证明我们的许多设备都是大马拉小车,再加上搅拌机是间歇运行,所以电机不会过热。

网友X:
回复 网友W:
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还是有区别的,特别是低速运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