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循环设置

楼主(2014-03-17):
不好意思!我想实现输出通道一个输出端口始终打开,同时其他端口依次通断,怎样设置合适,我试过程序好像不行,请给出具体程序如何完成!谢谢!

网友A:
不太明白,能不能说得具体些,什么输出通道、输出端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指输出比如是y系列,我想在y0始终保持输出的情况下,y1和y2在轮换点亮,或者说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y实现导通状态。谢谢!!!

网友B:
Y0做为Y1和Y2的输入就能控制了

网友C:
用两个定时器,交替切换着控制

网友D:
你这就是一个类似于跑马灯的设计。我给你提供一个方案:
以S7-200为例,他的输出寄存器一个B控制8个位,那我用QB0做控制点,那程序就这么做(一下是伪代码):
①MOV 1 VB100       //只点亮一个灯,所以1就行了
②VB100 左移1       //0位你要用,所以需要左移一位
③VB100 & 1 = QB0   //把0位也置1,数据传送到QB0,此时QB0=00000011(2进制)
④定时器延时        //保持时间
⑤循环②-④         //第2次执行的时候QB0=00000101,第三次00001001……
中间你还需要一个判断,因为当QB=10000000时,再左移就溢出了,所以在VB100=10000000后,需要把他赋值为1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