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漏电?

楼主(2014-03-17):
车间设备控制箱内漏电,用摇表量绝缘电阻很小,其它地方没问题只有拆下变频的电源后故障解除。我现在很不理解变频器怎么会在不运行的时侯漏电呢?在出现故障前负载电线曾经对地打火过。

网友A:
变频器漏电不是新鲜事,关键是变频器的外壳要有良好的接地。就不怕漏电了。

楼主:
5.5的塑料外壳还需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