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7):
为什么变频器一定要接地 电机是新电机 我没接地 今天被电了

网友A:
变频器本来就要接的啊

网友B:
正常是不会电到人的。

网友C:
漏电了吧

网友D:
好在我还没碰到过啊 记下了啊

网友E:
     应该是漏电了

网友D:
变频器有问题了啊

网友F:
变频器一定要接地。电机也要。电机和变频器一定要等电位连接。

网友G:
变频器要求一定接地啊,电机漏电了吧.

网友E:
      柜子也要接地.

网友H:
我要求变频器和电机都要同时接地防止漏电,一定要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网友I:
呵呵,这下知道规则的重要性了吧!
安全是第一位的,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来吧。对自己对他人对设备,都应该是负责的!

网友J:
按照要求做,就没问题。

网友K:
按规矩做事,这是电学从业者必须做到的。

网友L:
变频器说明书上安装时有强调的···

网友M: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为了变频器运行稳定,每相电源都接了个电容,与散热片接通的。
散热片不接地,或者电容容量不平衡,就可能够使散热片产生对地电压,你懂的。。。

网友N:
没接地,有可能产生感应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