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学习!!

楼主(2014-03-18):
三相总空开下又有380V又有220V的,,,这个怎么算电流、、

楼主:
比方说225A三相空开下分380V  扶梯(380V)2*7500W.220V共70KW
空开够用不?进225A空开的线选多大?最好列公式。。。。谢谢啦

网友A:
   Q
I=--------------------------------------  =15.8A *2扶梯。=31.7A
   380*根号3*0.9电机效率*0.8功率因数
  P
I=---- =318A
  U

空开够用,前提单相用电得电流平均一下。线可以选70平方的。

网友B:
如果可能的话,单相负荷应均衡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