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8):
有一台沃森vsi9000变频器开机报E-30.而且面板FWD和REV灯同时亮,用外部端子短路时能暂时复位,一断开马上就显示E-30.请高手指点.

网友A:
E-30这个故障代码说明书没有,应该是厂家内部故障代码,请联系生产厂家,别人无能为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