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这个控制器叫什么名字,最好能提供参考型号!!!!谢谢了!!!

楼主(2014-03-18):
真的没有名牌,除了面板上的字其它一概没有!!功能类似电流转电压控制器!!

网友A:
通讯模块????应该是自制的。
【方案】
游艇锂电池起火易爆炸,FLIR监控用热像仪提前规避火灾风险!

网友B:
没有见过,帮顶

【方案】
拉文纳港口管理局安装FLIR Systems的HRC-S MS多传感器红外热像仪

网友C:
没见过,转速表?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九层之台,始于垒土。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方案】
FLIR热像仪“进军”工业木材制造业,连续热监测预防刨床故障!

网友D:
老式的步进驱动器?
【方案】
空调制冷难,解决还得靠FLIR Cx红外热像仪

网友E:
看不出来
【方案】
华北工控:嵌入式计算机在数字X线成像(DR)系统中的应用

网友F:
都没牌子啊
【方案】
台达PLC在连续式立式包装落料秤控制中的应用

网友G:
楼主拍照太不专业了,至少给个东西的全景图吧
话说东西四周贴有什么铭牌或者规格的标签吗?
【方案】
台达数控系统NC200系列在车床加工中的应用

网友H:
电动阀门控制器?
【方案】
英威腾GD5000系列高压变频器在中电投某电厂引风机上的应用

网友I:
带通讯口的控制器.可显示电流,频率.
【方案】
台达C2000系列变频器在铝箔纸压花机上的应用

网友J:
出这样的图  只有天知道是什么东西

楼主:
类似电流转电压的控制器,没有任何名牌参数!!!我晕死了,有铭牌就不用问了不是么!!

网友K:
感觉像是变频器的调速器!改变模拟量或者频率的大小进行调速

网友L:
看下面端子上写的标签,什么signal+—,Valve+—像是对阀门控制的哈

网友M:
这个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啊

网友N:
我还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