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8):
是瞬间感应电压高吗?怎么产生的?

网友A:
掉电保护。设想一下若是无保护,突然来电会怎样。

网友B:
电动工具的开关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复位的开关,当施加于开关上的压力消失以后,就会停机。
但是为了防止操作疲劳,设计了一个自锁按键。
一般手持的电动工具是没有重启保护的,楼主说的重启保护的设备是怎么样的呢?上图瞧瞧?

网友C:
一楼说得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没有具体图片,是看的FLEX机器上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原理,你说的这个设想可以想象。

网友D:
二楼说的跟实际情况一样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是失电后电路必须复位,重新通电后必须人工启动,用简单的继电器自保电路就可实现。
大家用过角磨机(即手持电动砂轮机)吧,那是毫无保护的,不知有没有人受过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