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8):
最近一个客户要在绕线电机上加变频器,不知道是不是可行,哪位大侠改造过,请指点。

网友A:
可以。把转子绕组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B:
重载不行

网友C:
一楼说的对

网友D:
可以的,只要将转子线圈短接就可以了。我245KW就是的。

网友E:
可以···转子的抽头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F:
此问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用变频器控制线绕电机在技术上没有悬念。完全可行。但线绕电机必须是要么具有F级绝缘强度,要么做强迫冷却。如果是旧电机改造,变频器输出最好是加正弦波滤波电抗器。是电机免被谐波击穿绝缘。

网友G:
苏州艾施玛电气有限公司追求技术领先,在电机驱动的核心控制技术上掌握国际最前沿的矢量控制技术和转矩技术,建立完备的产品设计、测试、生产、销售、服务平台,拥有丰富的产品系列,矢量变频器产品功率覆盖范围0.75KW-500KW。苏州艾施玛变频器可广泛用于雕刻机、食品行业、化工行业、冶金行业、矿业、油田、传输行业、印刷机械、加工机械、机床磨床、纺织和印染设备、塑料机械、陶瓷机械、电工机械、轻工机械、制药机械、包装印刷机械、造纸生产线、化纤生产线、扶手电梯、电线电缆机械、制袋机、冷轧机、低频辊道、离心机、直接替代交流力矩电机,用于普通恒张力开卷或收卷控制。

网友H(2015-07-14):
可以。把转子绕组短接就可以了。重载的话变频器最好配大一档,

网友I:
转子短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