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请教 直流电

楼主(2014-03-18):
学生初来咋到,请教各位老师。电梯开关门信号,只有一组直流110电源,靠可控硅改变极性控制正反转,现在想换成交流变频门机,怎么用这一组可变直流电分别控制两个继电器,用以给门机变频器开关门信号,谢谢前辈

网友A:
  原来用的是直流电机?

楼主:
对

直流门机

网友A:
   找到控制信号,转换成变频器对应的信号.

楼主:
现在就是头疼 怎么转换

网友B:
加一个继电器转换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