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拖负载出现奇怪现象

楼主(2014-03-18):
最近变频器拖负载测试,当负载加到1.2倍额定负载左右,电机端电压上升至335V左右,报过流报警,但实际工作电流约27A并未达到过流报警阀值90A,用调压器将三相输入电压380V调到400V左右,当电机端电压上升至345V左右,报过流报警,实际电流也没有超过90A的阀值,求高人相助!!!

另外,原本当转矩达到1.2倍额定转矩时,三相输出U\V\W电流有效值约27A,输出端电压335V左右报警。若修改参数,增大Ld,Lq电感差,使得电流增大,有效值约28A,端电压降低至320左右,却不报警!奇怪现象就是:实际电流增大了,反而不会报警,报警反而和电机端电压有关,变频器380V输入时,当端电压超过335V发生过流报警,变频器400V输入时,当端电压超过340V发生过流报警。不用怀疑我的测试设备问题,只是想找有相同经历的人一起 探讨 !!

网友A:
输入电源你是用调压器给的吗?

网友B:
为什么要用调压器带变频器拖负载?直接工频不得吗?
估计是软故障,参数设置。

网友C:
是不是转矩的问题?或者是运行模式?

网友D:
电流检测是否有问题呢?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电流的波形,其峰值状态,再做分析。用霍尔电流传感器检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波形。

网友E:
   1.2倍额定负载
    负载额定电流多少?27A如何测得的?

网友F:
不知道是用的什么仪器测量的电流, 测的是变频器电源端还是负载端? 我想专业维修变频器的应该比使用变频器的更清楚,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正常50Hz电流电压,不能用普通的钳形电流表测量, 输出不是电机额定频率也不能拿输入电流与额定值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开始是工频,后来为了测试,将380V升到400V,看报警时电机端电压!发现报警时端电压也相应提升!!

楼主:
回复 网友D:
肯定用示波器看的嘛,峰值并没有超过报警阀值!

楼主:
回复 网友F:
示波器测变频器输出端U、V、W三相 电流,是示波器捕捉,峰值并没有超过报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