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8):
英威腾机器模块坏,接触器坏,驱动板上有个电阻坏,导致显示H0.0死机,修复后发现现在能启动不能调速。面板不能,面板电位器也不能,外界电位器也不能,电流输入也不能,不接电位器也有32.6HZ。简直奇怪,10V给定电压正常,段子24V电压正常,CPUH和面板电压5V正常。拔掉互感器也不行,拔掉温度也不行,断开CPU的49和50脚外接调速信号还是有32.65HZ(用户反映是外界电位器调速),拆开面板检查5V电压正常,按钮正常,阻容器件很少都正常,他有个89S52,和2003(驱动数码管,这功能是正常的所以UL2003是好的)面板就是无反应。面板电位器也是好的,排线也是好的。怀疑是PID控制无反馈信号,导致品频率直接上升,而上限恰好设置为32.6HZ于是接入反馈信号再调节给定,一点反应也没有,还是32.6HZ,又怀疑是UP DOW调节,发现这机器很老无此功能。现在就陷入僵局:

网友A:
试看初始化

楼主:
问题是面板无法调出参数,按任何键都无反应,打开面板发现内部只有个89S51单片机和2003芯片其余几个三极管

网友B:
应该是软件原因,像1楼说的初始化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