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8):
开环控制中,无编码器反馈如何达到定长送料精度?
三菱为例求解。

网友A:
例:丝杆螺距5MM,重复精度要求在0.1左右的可以开环控制伺服电机,前提丝杠控制,用的零件都达到一般水平,最好在正式调试前,做重复精度测试工作,以免延误项目交期;

要求更高精度的,第一:伺服重复精度误差小,第二:丝杠精度达到机床上用的级别,第三:软件处理正反向换向,以及丝杠的间隙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丝杆螺距5MM,重复精度要求在0.1左右的可以开环控制伺服电机,前提丝杠控制,用的零件都达到一般水平,最好在正式调试前,做重复精度测试工作,以免延误项目交期;

要求更高精度的,第一:伺服重复精度误差小,第二:丝杠精度达到机床上用的级别,第三:软件处理正反向换向,以及丝杠的间隙补偿.
现在是同步齿轮带动滚辊,上下压紧,要求精度30个c。现在送超过600mm的就会出现不准确现象,应该从那一方面下手?

网友B:
回复 楼主:
送料是单方向运动,应该没有间隙了
30c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料是单方向运动,应该没有间隙了
30c什么意思
哦,就是0.3mm的误差,现在是送小于600mm的材料精度满足,大于600mm就会出现不准确现象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在》600mm,少发一些脉冲式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600mm,少发一些脉冲式试。
小发一些很多时候不准确,有时准确。

网友C:
可否用伺服驱动器内置的定长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