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8):
 本人刚接触变频器维修,在本站看到很多帖子说逆变模块在线检测需要断开主电路,但是我
厂很多都是国产小功率变频器,逆变模块为焊接式,拆卸相当麻烦,请问如何用别的方法断开主电路,或者如何在线检测?谢谢!

网友A:
把直流母线用刀划开,也就是P+

楼主:
您所谓的划开是划开哪里?划开以后就可以直接上三百八测驱动电路?如果我用外带530伏直流电源作为维修电源,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谢谢

网友B:
从IGBT那里把 直流正极切开,然后用直流电源连接蓄能电容的正负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