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8):
接近开关接PLC的要不要用上中间继电器?不用中间继电器行不行?

网友A:
接近开关是传感器,接输入端口,加个继电器干嘛啊?

网友B:
接近开关分NPN和PNP型,而PLC输入既有源型又有漏型。源型输入的PLC输入端就可以直接与PNP集电极开路型接近开关的输出进行连接, 漏型输入对应接的接近开关是NPN型。所以PNP想接到漏型输入的PLC中,就加个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C:
一般来说,不用的,我用的基本都是不加直接的

网友B:
新换的电脑,win8的正版让我废了,做的win7的盗版,心疼啊,在淘宝上买的step7v5.5 wincc7.0 软件还有授权附带安装指示,明天睡醒开装,各位高人提醒一下没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白,scout怎么装,在step7v5.5里还是得找专门独立的软件

网友D:
应该可以直接用吧

网友E:
选型没有错的话,可以直接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说得很详细

网友G:
选好型 直接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新换的电脑,win8的正版让我废了,做的win7的盗版,心疼啊,在淘宝上买的step7v5.5 wincc7.0 软件还有授权附带安装指示,明天睡醒开装,各位高人提醒一下没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白,scout怎么装,在step7v5.5里还是得找专门独立的软件

博图V13支持了Win8/8.1,你却一门心思要安装即将结束的Step7.

网友I:
完全可以,我公司许多自动化壳芯机,探伤机就是

网友J:
这个只要与PLC输入匹配就没问题。

网友K:
输入对得上就可以用,对不上的话,很多PLC的输入有多个公共点,可以选不同的类型

网友L:
二楼说的很正确

楼主:
明了,谢谢各位

网友M:
2楼的正解,像欧美的PLC一般是源型输入外接PNP型接近开关,像日韩的一般是漏型输入外接NPN接近开关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接近开关分NPN和PNP型,而PLC输入既有源型又有漏型。源型输入的PLC输入端就可以直接与PNP集电极开路型接近开关的输出进行连接, 漏型输入对应接的接近开关是NPN型。所以PNP想接到漏型输入的PLC中,就加个继电器转换一下
讲得很明白了

网友O:
PLC的DI输入,最理想的形式就是干触点,所以用中间继电器做低频信号输入很好。高频信号的输入,就是电子无触点开关信号了。

网友P:
从安全角度来说,还是加中间继电器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