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8):
三菱PLC输出接24V线圈,PLC的COM端接电源正端还是负端,要不要串接一个保险丝?

网友A:
那要看PLC 的输出端公共点事什么了啊 正就正负就负

网友B:
     正负都可以,输出是继电器的触点.

网友C:
看输出的是什么了,继电器?可控硅?晶休管?

网友D:
我一般不用保险丝的

网友E:
继电器的对+ -没要求,晶体管的国内销售的是NPN型的,输出控制的是0V,所以COM上要接的是0V;

网友F:
接线圈的话,一般接正24伏的较多,很简单。

网友G:
继电器输出的无所谓+、-,只是习惯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G:
晶体管的

网友H:
根据PLC的类型决定

网友I:
这个要看PLC输出端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