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画图,却画不出来了,这些不能精确认识,是标准的吗?

楼主(2014-03-19):
这些都是元器件符号,和书上的有很大的差别,大多不认识。只知道个大概。求高手给个准确的元件符号意义。讲一下这些符号的对应元器件。最好能标出每个的名字。

网友A:
或可查看一下制图标准。

网友B:
1,接线端子;2,保险丝;3,熔丝刀闸;4,跌落式开关;5,...;9,电磁阀;10,选择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接线端子;2,保险丝;3,熔丝刀闸;4,跌落式开关;5,...;9,电磁阀;10,选择开关;......
谢谢了!你会用吗?

网友C:
什么软件?感觉很古老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好像是protel上学时用过

网友E:
多练习下

楼主:
以下是引用
cfm6662008
在2014/3/19 16:protelz这个东西可以画强电电路吗?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protel上学时用过
protelz这个东西可以画强电电路吗?求指教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图标在专业制图软件里有,常用到吧

网友F:
建议楼主可以看一下相关手册及电气制图标准,里面会有比较详细的解释;另外能画强电图的软件很多,protel当然也能画,关键是软件使用者的熟练程度!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画的只是元器件好吧

网友C:
画电气图哪有用这个的
最基本的就是CAD,CAXA
有点水平的就是ACE,SWE,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