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9):
用电脑串口连接PLC通讯不上,USB的可以!300的串口连接也不行! 到底怎么回事?求指教!

网友A:
第一次用,还是以前一直在用今天不行了

网友B:
确定设备管理器中的是COM口与plc设置中的com对应么
不行在换换波特率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电脑串口连接PLC通讯不上,USB的可以!300的串口连接也不行! 到底怎么回事?求指教!

不要急,要控制情绪。

1、电脑串口连接PLC通讯不上
电脑串口是PC本身的串口还是CP通讯卡?PLC的通讯设定是啥?自由口,PPI?MPI?

2、USB的可以
USB编程线使用的PPI协议,那说明你的PLC的通讯口没有问题,那么就是你的设定问题了,PLC的串口是否已经设置了通讯参数呢?直接用电脑的串口是不行的,电脑的串口是RS232,而西门子的PLC是RS485.

3、300串口连接也不行?
你的确需要控制你的情绪了,200的标题,却在说300的事。我可以这样认为吗?你使用300的串口编程线与200无法通讯,废话,300的串口编程线自然不能与200的通讯,只有USB的编程线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置的是ppi 波特率什么的都设置了  但是连接不上 别的电脑能连上 别的电脑有个SIMATIC NET PC/PPI驱动 能连接 和这个有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备管理器COM口和连接时的COM口设置的一样

网友D:
设置改为COM了吗,COM容易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改了 和电脑是一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300的连接用的300的线 也是用的串口的连不上 USB的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用着好好的 先在连接不上了 恢复原来的备份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300的连接用的300的线 也是用的串口的连不上 USB的可以

200,300串口线都连不上,那么:

1、串口被其他程序占用,例如:AB的串口驱动程序就要独占串口。
2、串口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