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32与485的区别

楼主(2014-03-19):
请教下各位大侠,232与485的区别在哪,能用一句话概括吗?网上查的看不懂

网友A:
刚愣了一下神,才反应过来是RS232与RS485啊,那他俩最大的区别是通信距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RS232与RS485的区别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他说的是RS232与RS485
呼叫和应答方式不一样,232是全双工,485是半双。再就是通讯距离不一样。然后就是通讯速率不一样。然后的然后楼下补充

网友C:
接线不一样.信号电压不一样.

网友A:
回复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提醒,刚没反应过来呢!

网友D:
RS232:-5~-15V为0,5~15V为1
RS485:采用差分信号,两线压差为-2V~-6V是0,+2V~+6V是1

网友E:
信号电平不一样,电平逻辑不一样;
至于什么应答、校验、波特率那都是软件方面的问题了;不是RS232与RS485的根本上的区别,其实它们真正的区别是物理上的!

网友F:
一般从外观上来说,232用9/25针端口;485用接线端子连接。深入探讨 区别可大了;在通讯参数的设置上区别不大。
接线方式也有例外:有的触摸屏的485接口在9针端子上。

网友G:
我觉得编程上最大的区别就是要考虑全双工和半双工

网友H(2014-06-03):
6楼正解,其他的估计楼主看不懂

网友I:
485是差模的

网友J:
二、232、422、485(部分内容源于网络)
RS-232、RS-422与RS-485都是串行数据接口标准,最初都是由电子工业协会(EIA)制订并发布的,RS-232在1962年发布,命名为EIA-232-E,作为工业标准,以保证不同厂家产品之间的兼容。RS-422由RS-232发展而来,它是为弥补RS-232之不足而提出的。为改进RS-232通信距离短、速率低的缺点,RS-422定义了一种平衡通信接口,将传输速率提高到10Mb/s,传输距离延长到4000英尺(速率低于100kb/s时),并允许在一条平衡总线上连接最多10个接收器。RS-422是一种单机发送、多机接收的单向、平衡传输规范,被命名为TIA/EIA-422-A标准。为扩展应用范围,EIA又于1983年在RS-422基础上制定了RS-485标准,增加了多点、双向通信能力,即允许多个发送器连接到同一条总线上,同时增加了发送器的驱动能力和冲突保护特性,扩展了总线共模范围,后命名为TIA/EIA-485-A标准。由于EIA提出的建议标准都是以“RS”作为前缀,所以在通讯工业领域,仍然习惯将上述标准以RS作前缀称谓。RS-232、RS-422与RS-485标准只对接口的电气特性做出规定,而不涉及接插件、电缆或协议,在此基础上用户可以建立自己的高层通信协议。
232、422、485电气特性对比:
规定 RS232 RS422 R485
工作方式 单端 差分 差分
节点数 1收、1发 1发10收 1发32收
最大传输电缆长度 50英尺 400英尺 400英尺
最大传输速率 20Kb/S 10Mb/s 10Mb/s
最大驱动输出电压 +/-25V -0.25V~+6V -7V~+12V
驱动器输出信号电平 (负载最小值) +/-5V~+/-15V +/-2.0V +/-1.5V
驱动器输出信号电平 (空载最大值) +/-25V
+/-6V
+/-6V

驱动器负载阻抗 3K~7K 100 54
接收器输入电压范围 +/-15V
-10V~+10V -7V~+12V
接收器输入门限
+/-3V +/-200mV +/-200mV
接收器输入电阻 3K~7K 4K(最小) ≥12K
驱动器共模电压 -3V~+3V -1V~+3V
接收器共模电压
-7V~+7V -7V~+12V
由上表可知,232、422、485电气特性有很大区别。电气特性的区别与通讯协议的区别相类。不同的通讯协议就象不同语言,不能够直接对话,必须通过“翻译”(协议转换器、网关等)来对话;不同的电气特性元件之间,也是如此,必须通过“翻译”(信号转换器如232转422)来对话。举例来说,232接口之间可以直接用引线相连来实现通讯,而232与485之间,就必须通过转换器或硬件电路转换电压信号后,才能实现通讯。

网友J:
RS232的DB9插头定义标准
1 DCD 载波检测
2 RXD 接收数据
3 TXD 发送数据
4 DTR 数据终端准备好
5 SG信号地
6 DSR数据准备好
7 RTS 请求发送
8 CTS 允许发送
9 RI 振铃提示

网友K:
回复 网友F:
RS232常用于计算机外设与计算机之间的通讯,通过计算机的COM口进行,最长传送距离为15米,RS485常用于工业设备之间的通讯,传输距离1000米以上,RS485不能与计算机通讯,须通过RS232/RS485转换才能与计算机通讯.我开发的"湿式气体流量计数据采集记录系统"采用RS232协议,不采用任何驱动程序直接通过电脑的COM口实现与人机界面的通讯,百度一下"湿式气体流量计"可见详情.

网友L:
RS232与RS485的区别就在物理接口上,RS232如果组网的话比较麻烦,RS485组网较方便,如果4线485接口的话又叫RS422可以全双工通讯,实际上数据传送都会打包成数据帧来实现数据交换,因此就有了通讯协议,规定双方的握手方式,物理接口,底层协议等,所以很少有全双工数据交换的,一般都是以数据帧结构来交换数据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信号电平不一样,电平逻辑不一样;
至于什么应答、校验、波特率那都是软件方面的问题了;不是RS232与RS485的根本上的区别,其实它们真正的区别是物理上的!
能详细介绍下区别吗

网友N(2014-08-11):
485的传输距离比232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