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9):
如题,这个温度比较高,不知怎么选才合理

网友A:
应该要用高温线了吧

楼主:
是选择了高温线,但粗细还不确定

网友B:
100摄氏度的环境呀,这个还真没遇见过,该用高温电缆了。
口诀里一般说的是25摄氏度,超过25摄氏度九折计算,您这个不知道该打几折了。
另外是不是还要考虑电缆橡胶的老化问题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高温线也用橡胶吗

网友B:
我们单位的高温电缆,外层就是红色橡胶。(应该是橡胶吧,这个还真没注意过哈。

网友D:
这个有专门的耐高温导线的。要不炉体的温度就没办法了

网友E:
一定要决定是耐高温的线,线的截面按口诀就行了。耐高温导线有很多种,你这个只要选择耐200度的就行了。

网友F:
选择高温线用一般的口诀就可以了。

网友G:
用耐热线,线径和平时选用的方法一样.2.5平足够了

网友H:
这种情况一般联系电缆生产厂家让他们推荐比较好吧

网友I:
有专门的高温线卖啊,外层是玻璃纤维的

网友J:
一般选2.5的耐高温导线就可以。

网友K:
询问厂商或看有无手册、产品样本可查。

网友L:
耐高温达-60-+180度的电线1.5mm就可以

网友M:
线径2.5是够了
但是绝缘层需要耐高温的!

网友N:
我见过用电热管的烘干室,设定120度,用的6平方普通铝线,我实测电流18安培,正常使用.

网友O:
4平方的高温线,足以

网友P:
选用高温线。烤箱都是这样搞的。2.5足够。

网友Q:
液位传感器的是105℃的耐温

网友R:
高温线,保护层是用玻璃丝制成,绝缘层是云母,耐温200-300C°2.5平方就可以。

网友S:
楼上说的都有理,我只有来混个积分

网友T:
高温线。按口决就可以,2.5就够用。楼上的兄弟们说的很详细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U:
可以选用氟塑料导线,线径就按正常选择。

要明白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载流量是怎么定义的。载流量就是导线能够承载使其稳定温度不超过规定值的最大电流,也就是说只要能保证导线稳定温度不超过规定值这个载流量是可以变化的。铜线本身是可以承受高温的,承受不了的是绝缘层,耐高温导线绝缘层采用的是耐高温材料,所以它的规定值也要比常温导线高多了,在常温下其载流量要比普通导线高多了。在高温下考虑环境温度,所以按常温导线的载流量来选择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