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是如何输入上的

楼主(2014-03-19):
搞了半夜,没有打上去

网友A:
符号前面加L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师父讲的详细些,如上图中D400>K25如何输入上

楼主:
回复 楼主:
“LD”应加在什么地方。。。。。。还是不行

网友A:
LD>=空格D400空格K25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多谢

网友B:
输入方式参照三菱的;

网友C(2014-11-24):
哈哈 程序还是写太少